那种风枪一吹就会自动爬锡聚成团的锡浆是不是含银呢

楼主(2021-03-02):
自己用的锡浆涂一层,加热后不会成团,散沙一样是怎么搞的。用的维修佬

网友:
有可能是你的锡浆时间长了

网友(2021-05-19):
这根本判断不了锡浆含不含银
你这个锡浆应该是受潮之后干了 并且还带走了助焊剂 不成球了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