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TPN-Q194 板号:DAG3AAMBAG0 REV:G没声音

楼主(2021-03-02):
机子接耳机又声音,内置喇叭没声音。机子应该是两个芯片组合得,ALC3258和ALC1305H 。机子找不到图点,就找得芯片PDF看,供电这些都正常,两个芯片我也还过。就发现ALC3258 2脚的PD#短路。这个2脚pd#是个什么信号,还是这个脚本身接地的。

网友:
补充下,喇叭是好的

网友:
没人啊 ,自己顶下

网友:
还没人啊 ,或者那位提供下,什么图纸上有ALC3258

网友:
HP的TPN-Q171是这个声卡的

网友:
PD#信号必须为高才行
你的短路估计是芯片坏了

网友A:
顺便问一下 你的图纸在哪里找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顺便问一下 你的图纸在哪里找到的

没图,论坛找的芯片图

网友:
正常为高电平,不是接地信号

网友:
耳机接口先换掉试试

网友:
PD#关闭的意思

网友(2021-04-07):
求一份这个图纸

网友:
短路的找找外围接了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