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398暗屏

楼主(2021-03-02):
A1398集显的,一开机能听到咚的声音,用手电筒发现是暗屏,手上没屏幕可以测试,直接拆了主板发现12V并无升压是否能确定是主板升压故障

网友:
查升压电路,及升压开启信号

网友A:
插拔一下屏线没救的 话 应该还是主板问题 查一下条件看看 供电 开启 亮度调节 反馈  大概查一下

网友:
屏有问题也会这样的!

网友B:
改个背光供电上去。。。。

网友:
查升压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改个背光供电上去。。。。

改背光好麻烦,还是想修好原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插拔一下屏线没救的 话 应该还是主板问题 查一下条件看看 供电 开启 亮度调节 反馈  大概查一下

我看了下屏线有贴标,不知道是不是屏线问题

网友C:
应该是背光升压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背光升压的问题。

是屏幕问题

网友:
应该要先排除屏幕本身的问题吧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了

网友:
轴盖拆开。看屏接口有没有进水

网友:
查屏供电电路

网友(2021-11-27):
休眠坏了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