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盘]
一体化U盘数据恢复全程记录(SM3257主控)

楼主(2021-03-02):
       有很多朋友对于一体化U盘的数据恢复很感兴趣,这里我就用此案例来阐述一下一体化U盘的数据恢复方案:
首先我们要对U盘的PCB进行打磨除去涂层,然后才能进行飞线IO数据线等关键引线,如图:
        上图中我已经把信号全部标记出来了,所有信号定义全部都是用逻辑分析仪所测得出的,接下来我们把他用飞线和PC3000 FLASH设备进行连接:
        上图就是已经完成了所有硬件的物理连接,接下来开始读取内部FLASH内部的原始数据,然后再用PC3000 FLASH进行逆向分析,还原文件数据。
        每款主控的算法都有所不同,此案例是SM3257,我们要进行逆向分析,首先就要剔除他的算法。步骤如下:
①:做芯片的ECC数据校正。
②:做原始数据XOR算法分析,剔除XOR算法。
③:分析页结构,找到页结构规律。
④:检查分离结合算法,如果有执行分离集合。(本案例中有一次分离集合,并最后一步有页集合)
⑤:选择对应的主控算法,生成文件系统结构。
        如上图,这里已经剔除了全部算法,还原了原始逻辑,得到了正常的数据,我们再将它保存出来,这个数据就恢复成功了。

网友A:
厉害了。如果用编程器能不能回复呢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厉害了。如果用编程器能不能回复呢,

不可以,编程器只能读原始数据,没办法去除算法

网友(2021-12-25):
楼主,一体化的U 盘恢复一般是不是要好几天时间呢?

网友:
厉害  下次有这种活联系你啊

网友:
看起来很难啊

网友(2022-02-17):
厉害!一直也没研究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