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8221P 不上电维修

楼主(2021-03-02):
板号:LA-8221P现象:不上电,按开关电流到0.02  指示灯亮
测PBTN_OUT# 按下开关后只有2.1V
断开PBTN_OUT#  EC到PCH之间的R203

EC端3.3,正常
怀疑PCH挂,
测量PBTN_OUT#  靠PCH端阻值,420和580,不像是有问题的
查南桥出PBTN_OUT# 之前的工作电压,这个图纸上称为+3V_PCH

只有1.1V
短接Q38后正常,

如果稍微不注意,就误杀了PCH

网友:
华硕的这款老通病! 仁宝给华硕代工的 vsb电压没过来!

网友:
一般都是pch挂的多

网友:
仁宝给华硕代工的 vsb电压没过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