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 PRO GAMER,触发就掉电反复重启

楼主(2021-03-02):
今天接到一块华硕B85 PRO GAMER,拔掉CPU的8PIN供电才能触发,但是触发瞬间测量各供电电压正常。参考案例的,确实是1.05VME出了问题,但是其他坛友的是低于1V的,我的却是达到了1.9V。
不管了,把芯片拆掉,从桥那里的1.05V引了过来。
再次上电后头大了,不用拔CPU供电的8PIN也可以触发,但是触发后又掉电,无限重启了。各处电压都正常。。。不知道在哪入手了。

想了一下是不是跟技嘉主板一样,IO有个过流保护的VIN1, VIN2 ,VIN3??
这个的IO是NCT6791D,查不到数据,哪位大神指导一下。

网友A:
换个芯片有可能会好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换个芯片有可能会好的

芯片是RT8065,这个要华硕B85以上的主板才有。。不好找啊

网友:
ME供电1.9V,桥可能也有问题哦。

网友:
确实桥的可能性大些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芯片是RT8065,这个要华硕B85以上的主板才有。。不好找啊

移动电阻改线路,不用换芯片

网友:
这个板ME的电压高。基本桥没了。

网友C:
1,ME供电到了1.9V,这个桥很难说没问题。
2,RT8065的8脚是个PG信号,经过电阻三极管转换,做成桥的APWROK信号给桥,你直接拆掉芯片,没了PG自然会上电掉电,建议吧IO发给桥的PWROK做成APWROK给桥。反正这主板留有设计线路,自己多留意。这里扩展下,看论坛上不少维修者对这RT8065不工作直接就是飞个桥供电过来,我再想但凡华硕华擎主板上设计有RT8065的,桥的APWROK信号都是由RT8065来提供,难不成芯片坏了还能继续发PG?这我一直比较怀疑,至少我修到这么多主板,没一个能发PG,都是改IO的PWORK信号来作为桥的APWROK信号使用。而且华硕华擎用上这个芯片的,都留有二套方案设计。就是拿桥供电作为ME供电,拿PWROK作为APWROK。
3,NCT6791D有电压检测引脚,但不会像技嘉的IT系列保护,顶多BIOS界面会提示电涌,让你注意。

网友:
电压偏高好多桥也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,ME供电到了1.9V,这个桥很难说没问题。
2,RT8065的8脚是个PG信号,经过电阻三极管转换,做成桥的APWROK信号给桥,你直接拆掉芯片,没了PG自然会上电掉电,建议吧IO发给桥的PWROK做成APWROK给桥。反正这主板留有设计线路,自己多留意。这里扩展下,看论坛上不少维修者对这RT8065不工作直接就是飞个桥供电过来,我再想但凡华硕华擎主板上设计有RT8065的,桥的APWROK信号都是由RT8065来提供,难不成芯片坏了还能继续发PG?这我一直比较怀疑,至少我修到这么多主板,没一个能发PG,都是改IO的PWORK信号来作为桥的APWROK信号使用。而且华硕华擎用上这个芯片的,都留有二套方案设计。就是拿桥供电作为ME供电,拿PWROK作为APWROK。
3,NCT6791D有电压检测引脚,但不会像技嘉的IT系列保护,顶多BIOS界面会提示电涌,让你注意。

说得非常详细了,换桥吧,别耽误时间了。

网友D:
芯片不能拆,哪怕是电压偏高的,拆了电感,拉线就好了。

网友:
电压偏高太多也是有问题的
先把电压修好吧

网友D:
这个主板修过几片这个1.9V电压的,有桥坏的,也有没坏的,重要的事情说3遍(芯片不能拆、芯片不能拆、芯片不能拆),拆了电感,再拉1.05过来。

网友:
看来论坛不缺维修高手。

网友:
我觉得论坛真的不缺维修高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,ME供电到了1.9V,这个桥很难说没问题。
2,RT8065的8脚是个PG信号,经过电阻三极管转换,做成桥的APWRO ...

谢谢大师指导。。真的很感谢。我去琢磨琢磨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主板修过几片这个1.9V电压的,有桥坏的,也有没坏的,重要的事情说3遍(芯片不能拆、芯片不能拆、芯片 ...

谢谢您的意见,我把芯片弄回去,再来试试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芯片不能拆,哪怕是电压偏高的,拆了电感,拉线就好了。

拉线后,pg信号怎么提供?

网友:
高手太多了,我是来学习的,谢谢分享,解决了没?是桥的问题么?

网友:
多半南桥不保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拉线后,pg信号怎么提供?

没拆芯片,PG是有的,只不过是1.05偏高到1.9V!!!拆电感断开偏高的,拉正常的1.05进来。。

网友:
桥Me模块挂的可能性最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没拆芯片,PG是有的,只不过是1.05偏高到1.9V!!!拆电感断开偏高的,拉正常的1.05进来。。

按照您的方法卸掉了电感,测电感的一端居然有5V,是不是芯片坏了?还是没焊接好?。。
现在开机如果拆开BIOS的话,触发是正常的了。论坛里的BIOS刷进去没什么用。不知道还有哪有问题了

网友:
这么多高手帮助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按照您的方法卸掉了电感,测电感的一端居然有5V,是不是芯片坏了?还是没焊接好?。。
现在开机如果拆开 ...

那个5V你不用理。没有负载是正常的,我现在用着的板就是你这样的问题,

网友:
芯片拆了不补   肯定不行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按照您的方法卸掉了电感,测电感的一端居然有5V,是不是芯片坏了?还是没焊接好?。。
现在开机如果拆开BIOS的话,触发是正常的了。论坛里的BIOS刷进去没什么用。不知道还有哪有问题了

理论课没有好好上啊,电感的趋肤效应

网友:
论坛真的不缺维修高手,我是来学习的,谢谢分享

网友:
基本桥没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那个5V你不用理。没有负载是正常的,我现在用着的板就是你这样的问题,

是不是1.01版本的?能否给个BIOS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1.01版本的?能否给个BIOS?

亮机了没????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,ME供电到了1.9V,这个桥很难说没问题。
2,RT8065的8脚是个PG信号,经过电阻三极管转换,做成桥的APWRO ...

想找您讨点显卡的图纸。。。不知能否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亮机了没?????????

没有亮机,拔掉BIOS芯片,触发正常了。但是安上BIOS芯片的话,风扇就一停一转的反复

网友F:
  我这个板也是一样的情况,改了电路还是掉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这个板也是一样的情况,改了电路还是掉电

是什么问题,解决了吗?

网友G:
思天老师教到此等学生,真是没救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思天老师教到此等学生,真是没救了。

我还未曾入过师门,不要污辱人!不知道就要学习,有什么救不救的,难道向人讨教就是没救了?

网友:
这份板子  不是改桥旁边的电阻  和晶振电阻  电压过高桥一般挂了

网友:
遇到一块 ,也是ME电压引起的  换 ME 供电芯片后 电压正常,但跑到63重启,不断这样,后来换桥好了。100块一个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,ME供电到了1.9V,这个桥很难说没问题。
2,RT8065的8脚是个PG信号,经过电阻三极管转换,做成桥的APWROK信号给桥,你直接拆掉芯片,没了PG自然会上电掉电,建议吧IO发给桥的PWROK做成APWROK给桥。反正这主板留有设计线路,自己多留意。这里扩展下,看论坛上不少维修者对这RT8065不工作直接就是飞个桥供电过来,我再想但凡华硕华擎主板上设计有RT8065的,桥的APWROK信号都是由RT8065来提供,难不成芯片坏了还能继续发PG?这我一直比较怀疑,至少我修到这么多主板,没一个能发PG,都是改IO的PWORK信号来作为桥的APWROK信号使用。而且华硕华擎用上这个芯片的,都留有二套方案设计。就是拿桥供电作为ME供电,拿PWROK作为APWROK。
3,NCT6791D有电压检测引脚,但不会像技嘉的IT系列保护,顶多BIOS界面会提示电涌,让你注意。

高手评论,一言戳到要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