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擎官网上下的bios能直接刷吗?还是要去掉头的?

楼主(2021-03-02):
如题,下载下来的文件类似:h11mhd37.20
这种格式的可以直接刷吗?还是要去掉头?是16M大小的

高手指点下。

网友:
顺便问一下,如果要截去头部,要截去多少字节?我按照以前华硕的弄法,起点设置:000800。不行

网友:
BIOS下载链接放上来看看。

网友A:
原来是华擎主板。可以直接上编程器刷

网友:
可以直接刷的吗?我刷了不跑码,各电压正常,我还以为是bios问题。

网友:
刷了不跑码,不插内存报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来是华擎主板。可以直接上编程器刷

好了,内存条换了一根就点亮了。谢谢、
原来华擎的bios不用分离,直接能刷。。。受教了!

网友:
华擎的早期都可以,后期的分dos、widows、在线版本,dos的基本可以格式化u盘。不亮机的就直接编程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