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SL300 120G

楼主(2021-03-02):
  1、什么叫量产、开卡呢?

  量就是批量,产就是生产。量产就是批量生产某产品。当厂家把U盘、SSD固态硬盘装配好后,出厂前要统一安装固件,方法是,将一批产品同时插入电脑USB接口中,用厂家自己的固件工具软件,同时为这批产品开卡。开卡后,硬件就可以与电脑操作系统对接了。也就是说,把开了卡的硬件重新插到电脑usb接口上,电脑操作系统就会找到这个硬件,并通过接口读取硬件固件中的有关信息。如果固件因某种原因损坏了,电脑操作系统就不识别这个硬件了,或识别后,也无法让这个硬件正常运行。SSD固态硬盘掉盘了就是这个意思。

  2、SSD固态硬盘固件掉盘后,可能需要升级固件。如果用官网量产工具升不了级,这个固件就需要人工进入电路板工程模式。另外要让工程模式的ssd可以正常被量产工具识别,必须在bios里把sata模式改成ide mode模式才可以。

  3、如何进入电路板工程模式:需要拆下SSD固态硬盘外壳,将ROM旁边,白色方框中的两孔,用摄子短路,其目的是将ROM数据脚从高电平,平时此脚使用时悬空,保持高电平,这样,ROM中的固件程序就永久固化了,变成了只读模式。将此脚与地短接后,电平变低,清除了只读模式,可以写入了。

慧荣SM2258XT主控固态硬盘B05 B16 B17闪存开卡步骤

    慧荣SM2258XT主控的固态硬盘如果不认盘了是需要用开卡软件来修复的,而有时候会遇到B05 、B16 、B17的闪存固态硬盘,这类ssd开卡很容易失败,一般会提示 ADJ,ISP启动失败等等错误,所以下面教大家正确的设置方法。

  开卡软件选用SM2258XT_Q0816A,以intel的32B2ALCTH2闪存为例,注意大家根据自己的ssd闪存在开卡软件里设置。
  按下图这样设置,注意核对,红框里的是重点。

然后就能开卡成功,如下图 注意:如果还是失败,考虑是否有闪存坏块过多或者主控虚焊。

总结:为什么要指定闪存频率100Mhz,实际原因是这些3D闪存基本都是100Mhz工作频率的,包括L06B都是,只不过L06B也可以在200Mhz工作。
  但是固件的默认设置是193.75Mhz,一般人不会去改这个地方,结果是闪存能读ID,但是不能正常工作,所以软件会报错   ISP启动失败,所以解决方法就是指定闪存工作频率100MHz就OK了
  实际上很多闪存B05 B16 B17开不过都可以指定频率试一下(要把ADJ关掉)

  至于Bisc 和海力士V3  V4颗粒的频率就不清楚了,但是可以试试,从100Mhz开始选,分别有100  150  200  193.75,理论上频率越高读写速度就越快(频率过高会导致闪存内部控制器损坏,嗯,真的有一个控制器的,只不过是负责读写调取寻址数据而已,不如eMMC的控制器)

  以上经验希望能帮到到家开B05 B16 B17闪存的固态硬盘。

首先感谢平台分享出的软件,再次分享详细解决办法主控故障顺利解决,也希望能帮到大家。

ssd主控故障

网友:
很好的帖子 学习了!!!

网友:
这个技术成分高在里面

网友:
刚好手上有一个,我来试试

网友A(2023-11-12):
凄惨红硬盘是垃圾中的战斗机,硬盘两年坏掉,给换了一块一年多又废了,然后不给保了,说坏掉正常,关键是硬盘没怎么使用,就是偶尔打个单据文档之类的,今生不再碰凄惨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