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维修的玄学,一块V星B75主板的奇葩修复过程

楼主(2021-03-02):
这是另一块V星B75主板,故障现象是不触发,点开机没反应,不上电。

先是测量RTC电路,一切正常。
然后再上电,居然又能触发了,但是不跑码,掉电。测量PCIE接口无时钟、无复位。同时没有待机3.3VSB电压,打开点位查看,发现电源ATX_5V通过是通过一个PMOS管出来变为5VSB,然后再通过UP0104转换为3VSB,这个PMOS管的G极控制信号和UP0104的EN使能信号是同一个信号,低电平信号,由IO芯片发出,但是测量发现IO没有发出这个信号。不想麻烦,于是把这个信号直接与地相连,强制拉低。这时5VSB和3VSB都有了,只是依旧掉电。

接下来我把电源绿线短接,强制上电,测量发现内存电压VCC_DDR为0,没奈何,先把散热片拆了吧,拆散热片过程发现音频接口有锈蚀的痕迹,周围板子上的个别元件有点发白,于是先清理一下。清理完了以后再上电,发现居然能开机了,而且正常启动。

事后总结,可能故障就是因为板子锈蚀引起的,但是IO芯片似乎也有问题,总是不出5VSB和3VSB待机电压使能信号。这样的情况之前也遇到过两次,不知其所以然,可能IO芯片特别容易出问题。

网友:
其实可能你把电池放下电,,或干个BIOS,,就好了

网友:
你这是瞎修,碰死耗子了

网友:
看到锈迹般般的接口让人一阵难过

网友:
现在维修业,也分化出了玄学维修分支了么?

网友:
不改变环境还会坏的。

网友:
修过技嘉B85的板子 EC芯片12V采样电阻短路的,准备5V的短接 结果洗干净放了几天自己好了

网友:
玄学?牛逼了,我都被吸引过来了

网友:
长见识了

网友:
道长学识渊博

网友:
板子修的多了,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都会碰到

网友:
音频接口那边,和内存供电扯不上关系吧

网友:
过程标记的很清楚  学习了

网友:
V星的板开机不易呀

网友:
换个思维试试啊

网友:
我是被你题目吸引过来的

网友:
建议先弄个符,烧点香,再搞维修吧。

网友:
据说INTEL 工厂前面就有座庙,香火还旺。

网友:
V星,,修道没脾气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