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佬们看看这个是啥芯片?

楼主(2021-03-02):
深海幽灵Z2笔记本,收到主板,南桥炸了,还有一个芯片不知道是啥芯片,请有这个主板的拍个高清图给我一下,不然我都不知道买什么芯片来,因为没图纸

感觉是个供电的芯片,10脚的?
下面的是板号图

网友:
希望有在修一样的帮你拍照对比下

网友:
看不出来呀。。。

网友:
没有相同的主板肯定看不出来的

网友:
1.05V供电芯片吧。

网友:
看图更清晰

网友:
有图就发个来看看

网友:
有可能的,你猜的?

网友:
驱动芯片?

网友:
建议淘宝问问

网友:
好主意,等客户想修了,再问,问怀疑是人为破坏

网友A:
一看就是1.05v电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看就是1.05v电压的

老司机,6666,知道是啥芯片吗?还是找个1.05的都可以代换

网友:
看不出来,还是要等有才行

网友:
只有修到同款机型才知道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十只脚的不好猜啊

网友:
上面有一坨什么东东?

网友:
***姐,你这眼睛往下看,离它不远就有同款,看一下不就知道了,旁边电路都一样。

网友B:
机器最好上个版号,这样有图纸的人可能会帮到你

网友:
是这个,apw8804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机器最好上个版号,这样有图纸的人可能会帮到你

板号在下面

网友C:
换掉这个说不定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掉这个说不定就好了

桥也炸了,还得换桥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机器最好上个版号,这样有图纸的人可能会帮到你

GK5CN58这个我手上没有,不知道斯基的资料是不是对的,同方的图纸我手上不多不过参考差不多的同方图纸上10脚芯片估计就是APW8804
GK5CN5ZMB的图纸上的

网友:
牛叉了,居然有这个图纸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GK5CN58这个我手上没有,不知道斯基的资料是不是对的,同方的图纸我手上不多不过参考差不多的同方图纸上 ...

看了位置号都对的上,应该是对的吧

网友:
这个烧了怕后后级就老火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GK5CN58这个我手上没有,不知道斯基的资料是不是对的,同方的图纸我手上不多不过参考差不多的同方图纸上 ...

已经订货了,有你们两个大佬的互补,应该是对的了

网友:
问淘宝上卖这个板的人,给他发个红包~~哈哈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