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4主板不触发

楼主(2021-03-02):
测试pwrbtin有跳变,但是sio pson#一直是高电平没有反应。
待机0.9  1.8 1.05 3.3 vbat都有
rsmrst#测利是1.8不知道正常不正常
slp s3这个是要触发后才有的吧
这样是不是能确定是io坏了?
我还有哪里没测到呢?

网友:
各位大佬,这am4的slp s3待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啊?

网友:
啥型号主板呀

网友A:
0.9v是什么待机电压?我怀疑主板io到pson断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0.9v是什么待机电压?我怀疑主板io到pson断线。

不是断线,直接测的io脚上一直高电平,应该是io没拉底pson ,也不敢换io了,之前遇到两个主板也是这情况换io也不行,马云家io一个都是20多块钱,换不起了

网友(2021-08-24):
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,有两片板,不知道找到问题了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