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1100w电源 待机5v正常不能带负载

楼主(2021-03-02):
一开始的问题是 辅助电源芯片炸掉了 具体什么型号不清楚 问了一圈 决定买个tny280pn试试 换好之后 空载正常 接主板 5vsb反复重启 不能带负载 什么电容 光耦 431都换了还是不行 还有个问题 这个小板这里 不知道是不是有个电阻 两条腿还在上面 到手就是这样的 不知道是被人剪掉了还是出厂就这样的

网友:
辅助芯片炸掉,要检查供电电阻,很小的几欧左右

网友:
建议保险处串个灯泡限流在测试,以防二次炸鸡损坏元件,串灯泡短接绿黑看看灯泡的发光状态,给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的电阻必换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给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的电阻必换。我维修一个台式机电源,控制芯片HS8108,连接电压的一个电阻10欧姆,变大为21K.开机不能启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