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441U进水开机定0.18电流维修一例,及up1564与up1565脚位比较

楼主(2021-03-02):
华硕机器A441U,开机定电流0.18,不充电,奇怪了,拆机把电池拔了,还是0.18,也不充电
板号:X441UV
心想十有八九是内存供电出问题了,看主板,发现机会来了,目测大法先神威!

就在内存旁,估计就是内存供电芯片,芯片是up1565,心存侥幸,想的应该没坏,吹下来吧,看了一下有一脚的点被腐蚀了,焊盘上的线也断了

学过手机维修的都知道这种断线,很好补,用一根铜线连上,然后再上芯片就好了,但是因为手上没有那么细的飞线,我就反着来,找来料板上的up1565,先焊上,然后用一个飞线挨着芯片补上,一头正好抵着芯片的18脚,一头连在远处的铜线上,这样就连起来了,仔细测量没有连锡,没有短路后通电,电流一直跳动,直到亮机,维修结束了!
因为找料板时后,开始没找到1565,而是找到了1564,不知能不能代换,今天找来了数据手册发现脚位根本不一样,如下图

所以虽然只差了一个数字,但是是不能代换的,脚位差的好多!

网友A:
很有激情 看得出来楼主很热爱维修

网友:
寻霸业 -2 -2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B:
点位图分享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点位图分享一个

芯智造里头就有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很有激情 看得出来楼主很热爱维修

这也能看的出来?

MSI
也许是看的头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也能看的出来?

哈哈哈哈 可以可以

网友:
经常看见你发帖

网友:
苦点积分啊

网友D:
这款机子碰到几次都是上电0.1+A左右,除了CPU电压没出其他电压都出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款机子碰到几次都是上电0.1+A左右,除了CPU电压没出其他电压都出

看样子是老司机了,66666,cpu电压没出,怎么处理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
谢谢加分

网友:
华硕图纸一般不好找!

网友:
图纸分享一下

网友:
鑫智造里头有图纸

网友:
谢谢有有经验的老师分享

网友F:
好像进液都比较爱在供电脚断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好像进液都比较爱在供电脚断线

嗯,我也发现了

网友:
这种问题  仔细观察 还是很好解决

网友:
这种问题 仔细观察 还是很好解决
chenlin189
真的,仔细观察比到处测量来的快!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种问题 仔细观察 还是很好解决
真的,仔细观察比到处测量来的快!

网友(2021-05-02):
老司机发帖就是能学到东西

网友:
还好板载内存OK的 这个板载也爱出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