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台式机

楼主(2021-03-02):
客户送过来加电无显示 排除内存和BIOS 后加旱CPU 通电好了。:kaixin:

网友:
这种集成CPU的板子,CPU上的电容变质的很多,扣掉就好了

网友:
这种集成CPU的板子,CPU上的电容变质的很多,扣掉就好

寻霸业 -2 -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,请用心回帖!

网友:
这款机器cpu虚焊是通病,大部分是这问题。焊好了就好了焊不好就不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