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5s 有基带有串号能手动搜索运营商,无服务

楼主(2021-03-03):
5s 有基带,*#06#有串号,能手动搜索运营商,无服务。 4g版本。  哪个芯片或者哪里是通病呢?   插卡不是无sim卡,是无服务。 关于本机能显示iccid。  谢谢

网友A:
功放吧,更换中频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功放吧,更换中频试试

天线开关和中频。 中频是哪个?哈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功放吧,更换中频试试

天线开关和正面基带cpu下面的射频都换过了。不插卡显示无sim卡。 插卡显示无服务 。 尾插和天线也扣上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天线开关和正面基带cpu下面的射频都换过了。不插卡显示无sim卡。 插卡显示无服务 。 尾插和天线也扣上了

这应该是功放故障,中频也称为射频,如果不是中频故障,就修功放ic,低频高频中频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