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u3000c维修

楼主(2021-03-03):
华硕u3000c不开机维修一列,插上电,发现待机电流0.125a,待机芯片发烫拆掉以后更换还是 ...
拆掉cpu后微短路排除
更换cpu修复

网友:
cpu太容易坏

网友:
这机CPU好爱坏,像这机换CPU太贵了,客户一般接受不了

网友:
机CPU好爱坏,像这机换CPU太贵了,客户一般接受不了

网友:
CPU怀了就没就了

网友:
老司机,66666

网友:
图片模糊看不清晰

网友:
扔了吧都烧焦了吧

网友:
华硕只要坏 基本cpu就跑不了

网友:
太牛了,一步就到cpu

网友:
机换CPU太贵了,客户一般接受不了

网友:
从来没想过给笔记本换cpu…

网友:
电池好像鼓包了

网友:
能换CPU就是 流弊

网友:
CUP老贵了~~

网友:
现在  动不动就是 CPU问题  而且还是板载的 真的很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