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3-03):
联想Y470无3V 5V,我也不知道这机器是先开机出来的还是开机后再出来的 3V5V开启 EC-ON没有 ,我查了一下这个开启是IO来的
换io后修复
主板
联想

网友:
会看图就是秒杀

网友:
直接秒杀,厉害

网友:
不知道为什么你发的图都 是不清晰的

网友:
老司机啊,秒杀

网友:
我修Y470 一般第一次修的 不管什么问题 我都是先把隔离管换了 然后就是 屏幕接口旁的电容 还得看是N卡还是A卡

网友:
看来还是有经验

网友(2021-05-31):
经验之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