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V5-552G维修

楼主(2021-03-03):
板号:DAOZRIMB8EO,开机电流上到1.3,加焊显卡故障依旧。

网友:
先刷下BIOS试下

网友:
BIOS都不刷就干显卡了啊

网友:
说清楚一点,这个电流机器是亮了还是没有,到手就干显卡,没好就求助

网友:
BIOS都不刷就干显卡

网友(2021-04-27):
实践证明还是得先刷BIOS   特别是电流能上到1A以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