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投影仪]
ACER H6517ABD投影灯泡点不亮,秒杀!

楼主(2021-03-03):
    宏碁ACER H6517ABD投影故障为,开机后风正常转动,听见色轮转动声音,一分钟左右机器停机保护切LAMP灯灯亮,代换灯泡故障依旧。开机到停机保,一直听见色轮电机吱吱旋转不停的声音,正常机子色轮开机旋转声音响一下灯泡就亮了,仔细分析这种情况应该是主板没有检测到色轮工作状态引起的,于是拆下色轮电机检查,色轮电机蓝色处原来的黑色贴纸掉了,导致主板光传感器检测不到色轮,在我图片的红圈处用黑色记号笔涂黑即可。申请版主加精华!

网友:
贴纸时间长了,高温下很容易胶失效,,,

网友:
看标题还以为是我的那台投影仪今天送出去修的,看照片才发现相同型号的。
我的投影仪成色新得多,灯泡被别人用炸了,给换了只灯泡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实战故障

网友:
真是妙啊

网友:
恩,不错的做法,我一般会贴点黑色的在上面。

网友:
你这是真厉害,高手,高手啊。

网友(2021-04-16):
感谢分享。刚修好一台。。开始以为灯泡问题。换了一样LAMP亮红灯。。听到码片马达声。最后按楼主方法解决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