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win7装系统后出现病毒提示语

楼主(2021-03-03):
我今天吧盘重做了还是不行

网友:
估计系统自带病毒 哟

网友:
这个是PE自带的,很多PE软件刚出免费的时候很好用,有一定知名度后就耍流氓了,不付费就捆绑很多流氓插件

网友:
用的啥系统,我也下载一份

网友:
还没出生就夭折了

网友:
用系统总裁 安装系统 可以滤掉

网友:
病毒都是相对的

网友:
那就比系统在流氓一点,换个系统换个装机u盘

网友:
你这是在哪里下载的流氓系统

网友:
建议优选微pe,然后选择U大仙,没有广告后门,还有系统建议用官方系统或者去我告诉你网站下载系统

网友:
直接上原版系统鸭

网友:
换个PE系统,在装系统

网友:
这提示,一般都不是病毒,一般就是pe捆绑的垃圾软件啥的

网友:
用微pe,另外也换个系统

网友:
启动菜单 不进pe。手动启动ghost  下个好镜像

网友:
这个情况很多不是系统的问题,而是PE在偷偷耍流氓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