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一下这是什么显卡的芯片

楼主(2021-03-03):
这是什么显卡的芯片呢?这是一个假显卡的芯片。

网友A:
这不好说了。最下面有一排型号的。。被磨掉了哎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不好说了。最下面有一排型号的。。被磨掉了哎。。。

原来下面还有字呀!这是个gtx760的假卡,想知道它原来是什么卡,这商家做的真绝,把字都磨掉了。

网友:
不能亮机么?能亮机的可以用软件测。另外从显存是多少位多大的,GPU主供电电压,GPU频率,位宽等找符合条件的GPU,假卡GPU肯定比gtx760老。

网友B:
用最新版的GPU-Z,GPUINFO试试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最新版的GPU-Z,GPUINFO试试看

用过,不知道是不是最新版的。等有空再去试试。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