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FX80GE引导死机

楼主(2021-03-03):
刚接到FX80GE时是不开机。目前是进BIOS正常,只要不引导系统都没问题。进PE在刚引导时就重启。进系统就死机,这时测量CPU供电都没有了,电流也从1.3左右降到0.85不动了。BIOS刷了几个都一样,也在管网下了进BIOS升级都不行。有遇到这种情况或有维修思路的朋友请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:
cpu挂了可以加焊试一下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挂了,关了独立显卡试试

网友:
没有 方向的时候 ,  搞 BGA  CPU  GPU PCH  也许是 一个 突破点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谢谢大家,电脑已修好了。只是一个小问题,之前没注意

网友:
好啦也说出啥东西造成的呀。让大家学习一下。

网友:
为了积分,我一定努力天天打卡,和学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大家,电脑已修好了。只是一个小问题,之前没注意

修好了,是怎么弄好的

网友:
楼主,麻烦你能不能告诉我 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引起,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机子,麻烦你了

网友(2021-06-08):
兄弟最后搞的哪里修好的?

网友(2021-09-21):
怎么修好的 刚好一台死机蓝屏

网友:
遇到个一样的,怎么好的能否分享一下

网友(2021-12-13)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大家,电脑已修好了。只是一个小问题,之前没注意

遇到同样的问题,请问是怎么解决的?

网友:
FX80GE DABKLGMB8D0 REV 这个板号的BIOS有吗?

网友(2022-03-19):
能分享一下吗 向你学习经验

网友:
是CPU供电这一块出问题了吧?,

网友:
这么多人都说是如何修好的,楼主大方点说下维修的经过啊

网友(2022-07-08):
自己修好了都不说,那何必在来这个论坛问问题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