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80g主板维修

楼主(2021-03-03):
刚接到FX80GE时是不开机。
刷bios后进BIOS正常,
进PE在刚引导时就重启。
进系统就死机,
此时测量CPU供电都没有了,
电流也从1.3左右降到0.85不动了。
BIOS刷了几个都一样,也在管网下了进BIOS升级都不行。
加焊cpu修复

网友:
和这帖子什么关系

网友:
凡是加焊cpu好的定会返修

网友:
这些机还从来没有加焊CPU过

网友:
只要不是联想BGA下面打黑胶的都可以加焊下。。。

网友:
集成U毛病太多

网友:
这机器一般修到短路的多

网友:
现在U都焊在主板上面,大大增加换U的风险不说,关键是报少了不够风险钱,报多了,客户又不修了

网友:
这款我见过cpu短路的不少

网友A:
这个就是cpu短路可多了,修好了独显不能用,现在都懒得修了,直接换板

网友:
修到短路的多

网友:
感谢大神的分享,学到了很多,感谢

网友:
可能会翻修,应该不是CPU虚 ,跟cpu供电有关

网友:
学习一下,我的昨天拆开清灰也点不亮屏幕

网友:
这个机子一般都是短路 还有供电有问题

网友(2021-04-06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就是cpu短路可多了,修好了独显不能用,现在都懒得修了,直接换板

我的FX80G,是因为进水,导致CPU烧毁,请问换块主板得多少钱,8300H+1050TI的板子,谢谢~!~!

网友(2021-08-21):
修到块烧管的,换好,一个星期又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