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Z7M-CT7NA 6-71-nh5e0-d02b换桥可以成功

楼主(2021-03-03):
  接机Z7M-CT7NA 6-71-nh5e0-d02b, 大家看到问题了吗?再来几张图片 拆开这样了,有大神有遇到换桥可以成功吗?一个桥一百多,不敢下手了,有大神可以提供一下经验吗?换一个好桥有多大的概率可以好,可以用多久?

网友:
这是激活过吧?

H55
哈哈。。。

网友A:
假如好了能赚多少?万一返修呢!是我就给客户看叫他换板好了。

网友:
颜色已经变黑了,我怀疑是不是pcb板子,里面也可能有问题了,
100大洋一个的芯片,价格报500,不然风险太大了,最好是换板吧。
而却这种钢网建议买28元的那种,可以支持磁吸的,不容易翘起来。

网友:
应该不要紧

网友B:
报贵一点可以试一下 拆了桥后通电看待机是否正常先

网友C:
是的,报贵点,换班保险

网友:
这板子都烧糊了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假如好了能赚多少?万一返修呢!是我就给客户看叫他换板好了。

我一直在思考应该要怎么维修,心里没有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报贵一点可以试一下 拆了桥后通电看待机是否正常先

有遇到过这样的换成功了的吗?

网友:
这样不要紧,大神有遇到过这样的,换桥可以成功吗,会不会返修哦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的,报贵点,换班保险

可以指点一下,哪里可以换这个板安全?

网友:
昨天刚换过一个HM170的 我的那个仅是硅核焦了,PCB可没有你的这个烧的利害

网友:
不断线就没关系,关键要测电压正不正常!

网友:
PCB板成这样不建议修了

网友:
这个难度有点大了

网友:
没有断线吊点就可以修吧

网友:
先搞再说哦

网友:
这桥烧的  板层都烧黑了

网友:
多层板烧焦炭化,会漏电,高频状态下近似通路

网友:
他换板好了。

网友:
这的烧多严重

网友(2024-10-22):
桥底下都黑了,很冒险

网友(2024-12-07):
这板子都烧糊了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