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系列是不是都有两个BIOS芯片,一个放主BIOS,一个放Me,比如E540。

楼主(2021-03-03):
最近要刷几个其他E系列的,还没拆机,先来问问。

网友:
看具体的机,有的是一个的

网友A:
ME不是单独的

分两个的话,一般是BIOS一个,EC一个

如果是三个的话,说明还有一个雷电功能,但是E系列好像没有

有的机器如果是EC直接刷在IO芯片里面的话,就是一个芯片就搞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E不是单独的

分两个的话,一般是BIOS一个,EC一个

如果是三个的话,说明还有一个雷电功能,但是E系列好像没有

有的机器如果是EC直接刷在IO芯片里面的话,就是一个芯片就搞掂了

E540有两个BIOS芯片,me是放在8M芯片里的,BIOS主区在4m芯片里。今天拆了E550和E560,都只有一个BIOS芯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