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求助下 关于服务器共享问题

楼主(2021-03-03):
最近遇到一个问题,百思不得其解,特来请教各位大神!!
事件: DELL 服务器  2008系统,简单域,简单文件共享,不复杂。
故障: 服务器A,  客户机 B, A通过简单设置文件夹共享,B 通过共享访问,没问题。问题来了,B在访问 A 文件的时候,我只要保存文件,就会在A的这个文件夹里产生一个TMP 的临时文件,保存一次产生一次。。。。 B 的权限我设置成了 只能访问 修改  但不能删除,如果把权限放开,就不会产生这个问题,一旦设置了不能删除,就会出现这个问题,以前设置的时候好像没有过这个问题,昨天突然出现了。。。。
然后,为了检查到底是哪里的故障,我直接在服务器里修改文件保存,也不会有产生临时文件这个问题,说明A的电脑应该是没问题的,然后又去B 的电脑测试,也是没问题的,就是 通过共享才会产生这个问题,所以一时找不到问题原因了,求教各位大佬 这个问题怎么破??
不知道 我的表达 大家看懂了没有。  服务器是 2008系统,客户机是 W7  系统,装的是 WPS  ,换了  OFFICE 也是一样的现象,并且昨天一共出现了3台机器都是这个问题。。。。。搞不懂啊。。。。 TMP文件满了 也是不可能啊,单机测试一点问题都没有,共享访问保存就出现了。。

网友:
就是这样的临时文件。。。保存一次  出现一次,删了虽然没事,但是他们没权限删除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大神在哪里

网友:
office和wps在编辑的时候都会生成个临时文件,关闭的时候就自动删除。你没给权限它肯定只能留在那了

网友:
这个太正常了,office在编辑文件的时候会生成临时文件,通常是隐藏的,当你的电脑非法关机,或office程序以外终止,,再打开office的时候会提示你上次有个未保存的文件,就是基于此目的而设计的。当关闭文档,临时文件中的修改会同步到原文件,并删除临时文件。
你没有给文件共享放开删除权限,自然临时文件也被保存了下来,建议适当放开删除权限,并在2008上开启卷影副本功能以防止误删除。
如果确实要达到原子级别的文档管理,需要安装专门的文档版本管理系统,比如git类的或SharePoint等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