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小新AIR14ITL 2021板号LA-K321P

楼主(2021-03-03):
小新AIR 14ITL 2021款  板号LA-K321P   谁手上有这个板子帮看下这个芯片型号    在TYPC后面那个10脚的   丝印 或者图纸型号     蓝色圈里面是缺失的     红色圈是反面看着形状大小一样的  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型号   红色圈丝印是1766H   马云家找了也没有    2020款的好像也一样

网友:
顶, 正是需要的

谢123451989 -2 -2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:
找到了,没有啊

网友:
谁有发红包

网友:
TYPEC接口附近,能不能通过测别连到接口的哪几个脚位,来反推出来用途

网友:
有没有新款图纸

网友:
2020年的机器怎么会有图纸,怎么会不见了,还是上家

网友A:
这不是还在保吗 怎么就开修了。

网友:
这个图纸好像不对吧,是不是传错了

网友:
这个部位跟小米很像,我之前接到一台,接口短路发热,这个十脚

网友B:
看上去应该是二极管类型的

网友:
看着像直通的吧

网友:
这就是一个ESD元件 直连就好

网友:
这图还在保密阶段吗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不是还在保吗 怎么就开修了。

Typc接口烧糊  拒保了

网友:
谁都没有修到吗

网友:
谢谢各位   问题解决了    这个芯片就是0欧姆排组一样    参照反面芯片  我飞线对接  问题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上去应该是二极管类型的

谢谢  是直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