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6p cpu上盖拆了,插数据线有反应不?

楼主(2021-03-03):
如题,cpu没有问题情况下!

网友:
会进入dfu模式

网友:
有反应啊

网友:
如果之前能开机的,拆上层下层不暴锡的话是不联机的,电流是0到90ma左右来回跳变

网友:
有反应,电流0到九十再上一点点然后回零就说明正常

网友:
感谢分享好资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