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usb口子不能用,请教检修方法。

楼主(2021-03-03):
技嘉的b85主板,一开始是板载的近半usb不能用,拆了6脚防静电管子无效,后来找了USBOC信号,发现低了,换了电阻,电压达到了3.3v,大部分都可以用了。
就和ps/2在一起的2个usb口还有问题

一个是接触不大灵敏,有时候插上可以用。

还有一个根本连鼠标灯都不亮,查了有5V供电。
在拆掉了6脚防静电管子后的焊盘上测,发现数据脚位也有电压,测了其他usb接口上,数据脚位都是没有电压的。

电路图,发现这几个数据脚位除了和6脚防静电管子相连外就直接进桥了,外面没有连接其他的东西。现在6脚防静电管子拆掉了。那么有问题的只有ps/2usb插座和桥2个可能性了?

求指教!

网友:
你可以对比其他接口的对地压降,基本上供电,及数据线正常,那就只能怀疑接口接触不良和线路到桥的线路问题了

网友A:
忘记说了,各个usb对地都正常390多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忘记说了,各个usb对地都正常390多

先换这个接口,还有就是用USB 测试电流的仪器测试一下,USB 有多少电流。有电压,并不代带有电流。

网友:
对地阻值没有问题,就查一下供电电路是不是有保险或限流电阻之类的参数异常了

网友:
找一个相同的板做对比

网友:
厉害了了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换这个接口,还有就是用USB 测试电流的仪器测试一下,USB 有多少电流。有电压,并不代带有电流。

不用吧 插个鼠标亮不亮不就看出来了 带一下负载量一下电压也行 哈哈

网友:
看电路图慢慢查

网友:
先把灯高亮再说

网友:
下载个电路图,对比着慢慢查,

网友:
先把灯搞亮再说

网友:
原来是这么回事,,有道理,我回来也试试

网友(点评):
什么有道理,你试什么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桥挂了 不会一会可以 一会不可以

网友:
鼠标灯有的时候会微弱的亮。应该是这个接口有问题,估计里面串了。改天换个接口看看。

网友:
我也有好几个usb口不好使的情况,明天我查查usbo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