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81M-D2 REV1.0 不触发

楼主(2021-03-03):
主板到手后,表面没有维修和腐蚀的地方,上电不触发,查PSON绿线有5V到IO105脚没有 ,在论坛找了相关不文章无果,只能自己跑线,最终在电池 座旁边红线处断线了

补线后成功触发,拷机半小时无问题维修结束。

网友:
不触发通病 外观检查可能会有惊喜  我一般都懒得找腐蚀点 都是直接从EC飞线到绿线

网友:
台式机住吧不好整

网友:
又是通病,电池座底PSON断线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当年做板的工艺问题

网友:
通病,电池座底PSON断线

网友:
收藏,以后遇到照抄。

网友:
电路板没有印刷好

网友:
通病了,这类线细。时间长了容易断线

网友:
论跑线的重要性,

网友:
这个问题曾经祝我买了不少盒饭

网友:
确实是很经典的问题,曾经多次没钱买盒饭就来一片修修

网友:
通病,我都直接飞到绿线

网友(2021-08-12):
我修到过,也把电池座拆了看过,没看到腐蚀,最后直接飞线了。现在手上有个USB几个无法用的修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