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宝石 590 8G 显卡 开机风扇狂转不显示

楼主(2021-03-03):
开机风扇狂转不显示,望各位大神给指点指点。  小白再次谢礼了

网友:
可以量下电压   都ok  可以试下双显卡   认到驱动   多观察下

网友A:
100收,帮你解愁。

网友:
这卡就两个问题 pci旁 显存掉点 量测试点大于480欧就掉点,再就是供电mos烧短路,记得换12v保险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00收,帮你解愁。

你个坏老头子糟的很

网友:
拿来让我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