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老式电烙铁接个地线

楼主(2021-03-03):
网上买了个防静电的电烙铁功率太小,电感拆不下来,看到很久没有使用的外热式电烙铁加一个导线接地当防静电使用

找一个三眼插头

拆开看看里面

准备

只能这里打个洞,漆包线穿进来

接线柱

三根线都接上

完工,测量工作功率  后来把显卡上电感轻松拆下

网友:
用是可以用,就是有点笨重

网友:
没改过,不过每次焊低压侧的元件都会习惯性断电操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