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-face设备能识别到U盘与卡,但无法从卡与USB启动

楼主(2021-03-03):
前几天修到一台PRO-FACE的设备,显示与触摸都正常,就是无法启动到系统,开机就出现RAAA203:Error occurred at system startup.Use the Transfer tool to run a forced transter operation,右下角重启,从卡启动,从USB启动三个菜单,卡是好卡,是好机上拆下来的,插入后,蓝灯会亮应该识别到卡了,USB我镜像了一份,U盘插入后,灯亮,但就是无法启动,一点从卡或USB启动电脑就重新启到又到这个界面了,查了好久,不知哪的问题,有知道的大师指导下,重金答谢,下面是图

网友:
盲猜bios坏了

网友:
用传输软件GPPROEX在电脑上把好机本体的保存到电脑,再写入到这台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