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级战神ZX7独显供电不出。改集成显卡

楼主(2021-03-03):
超级战神ZX7独显供电不出。改集成显卡

接到一台超级战神ZX7开机一会风扇狂转、然后直接关机、大家想必都知道神舟的机、他认不到独显就会这样、

拆机测显卡供电没有

直接修丫的没有芯片。

直接改集成显卡

淘宝买了图纸

GC6_FB_EN这个信号至高即可  开机测试都正常

说很简单  我研究了很久

各位见笑了

 会员239608100鑫豆2026-1-26 15:17
 会员1494682100鑫豆2025-12-6 16:19
 会员798637100鑫豆2025-11-8 15:48
 会员616453100鑫豆2025-11-7 16:01
 会员248999100鑫豆2025-10-10 13:44

网友:
这个真的假的 那么牛逼吗 那别的战神也可以这样来咯?

网友:
淘宝买了图纸分享一下

网友:
楼主这个信号至高到3.3V即可?

网友:
既然发帖建议把图纸发下,为了让大家都参与讨论,加分鼓励。有人气

网友A:
GC6_FB_EN 说下分析过程就好了,从信号名字上看不出来这个和独集显有什么关系

网友:
楼主的分析过程是啥?图纸分享一个就完美了

网友:
拉高这个信号屏蔽独显的原理是什么?

网友:
图纸分享一下

网友:
温控部分不用改吗/

网友:
为努力修机的人点赞

网友B:
有图纸吗?可以分享一下么?找这个图纸很久了

网友:
屏蔽显卡厉害了,现在的新机器好像都不好屏蔽

网友:
这个好。这个有点绝了。

网友:
那么牛逼吗 那别的战神也可以这样来咯?

网友:
这个要改BIOS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图纸吗?可以分享一下么?找这个图纸很久了

淘宝买的  我发给你

网友:
各位大家试下  反正这台我已经测试可以了  遇到的话 大家试下

网友:
这个是什么原理呢,此处信号是什么作用,强制关闭独显的信号吗

网友:
这个信号拉高,是什么原理呢?

网友:
拉高始终切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C6_FB_EN 说下分析过程就好了,从信号名字上看不出来这个和独集显有什么关系

一般 图纸 边上都有注明  这个引脚  绑定的信息的 ,

网友(2021-04-10):
厉害,虽然不知道啥原理,我的z7 改好了,但是样强拉会不会烧芯片,挺担心的

网友(2021-06-22):
我的K710c  设备管理器 认不到独显,鲁大娘可以。不定时掉电。。 也是这个问题吗

网友:
确实可以,测试管用,不过这个是什么信号

网友:
不错不错,这样修复成本也低,客户接受度也高。帖子如果能再详细点就好了

网友(2021-09-22):
这个显卡供电不出 是什么问题 不能修好吗  是独显芯片问题吗

网友(2022-01-06):
》实测,楼主给力。可行。风扇狂转掉电,认不到独立显卡。楼主屏蔽可行,完美解决。

网友:
这个引脚 绑定的信息的

网友C(2022-02-10):
DGPU_RST 应该是把这个信号拉高

网友:
我找找这个信号看下

网友:
改集显 性能差了不少哦

网友:
神船...学习专用机

网友(2022-03-18):
引用 网友C:
DGPU_RST 应该是把这个信号拉高
改了后是屏蔽独显温控吗?

网友:
我有一台zx6也有同样的信号脚拉了3.3,进系统独显还能识别到,关不关机还要多测试看看

网友:
来这里吸收灵气 理解 高手有教学 得了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