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有谁能分享一下兄弟7180DN的维修手册呢?

楼主(2021-03-03):
                 如题,今天接手一台客户的兄弟7180DN打印机,故障是开机时不时打印报错,有时打印几张就报无法打印0A,请关闭重启打印机,有时打个几十张报同样故障(不知道是不是主板电容漏电所致),有没有同行朋友有这个型号的维修代码手册分享一下......

网友A:
风扇是不是不转了

网友:
风扇会转,用一段时间就报错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风扇是不是不转了

风扇会转,用一段时间就报错了。

网友:
老师,不是风扇坏了,因为机器报错OA后,我测量了一下风扇24供电电压是没有的,我跑了一下线路,发现风扇的红线供电24V是连接---东芝6576FG芯片的第13脚,老师没有这个芯片的DPF图纸?待机时,风扇白线有3.3V输入,按下开始键后,打印机开始工作,待机电压拉低为0,红线输入12V,等一会,高速旋转的话,红线输入24V。然后用一会就报错OA,就停了......

网友:
报OA错误后,白线又变回了3.3V,红线0V..时好时坏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块主板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