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H81M-S1不触发

楼主(2021-03-03):
手上有一块技嘉H81的主板不触发。查过各个对地阻值没有发现短路。开机针有待机3V。电平没有跳变。请问各路大神该从何查起。怀疑是IO芯片。

网友:
晶振电压差正常吗?

网友:
不触发,查CMOS电池有没有电,清零跳线位置是否正确,晶振是否起振,主板待机电压是否正常,i/o ps-on脚到绿线是否断线,最好上个CPU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