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708不认硬盘

楼主(2021-03-03):
A1708不认硬盘,求图纸、维修经验

网友:
图纸按照版号搜索论坛有的

网友:
论坛有图纸有点位 有案例 都查了哪些条件?

网友:
厉害了了了了

网友:
怕是硬盘坏了吧。换硬盘试过吗?

网友:
硬盘电路,cpu

网友:
换过硬盘试过没,这款硬盘比较容易坏

网友:
把硬盘拆开,查一下硬盘供电,不供电芯片换了试试。

网友:
这种样子的硬盘厉害了苹果

网友:
换硬盘试试

网友:
现在有很多机器硬盘不知道怎么换需不需要写地城数据

网友A:
把硬盘重新插拔。用橡皮清理一下金手指。
如果还不行,换一块硬盘试一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硬盘重新插拔。用橡皮清理一下金手指。
如果还不行,换一块硬盘试一试。

这个硬盘跟换麻烦了

网友:
先换硬盘测试,不行就是u

网友:
检查一下硬盘插槽上方,电路板上的几个电容有没有被碰掉

网友:
手机维修起来真麻烦,哎

网友:
按照版号在坛里找一下,如果是长期维修从业人员考虑一下鑫智造,比较方便

网友:
硬盘坏的可能性极大

网友:
苹果电压也有20v的啊,没见过

网友:
256的就是硬盘坏了。硬盘有缺陷

网友:
硬盘拆开 有个供电供电芯片 拆了换了就好 可以拆1706的硬盘供电芯片 通用

网友:
这个硬盘坏的很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