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如何飞假天线 苹果手机 5s

楼主(2021-03-04):
  5s 信号修不出来。 天线开关,射频,基带电源都换过一样。 问题是能手动搜索运营商,*#06#能出串号,不插卡时无sim卡,插卡后变成无服务。 2g,3g,4g 切换了都一样。 难道天线开关芯片是坏的或者天线开关没装好,因为天线开关没有植锡网。   如何接假天线看看天线开关是否好。 是接到芯片供电的地方还是芯片输出的地方? 谢谢

网友A:
修过一个,基带u虚焊无服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过一个,基带u虚焊无服务

基带u 重做了 一样。  iccid都显示,然而无服务。 后来发现基带电源有一路输出ldo4 ,3v3的好像,刚开始有3v左右,后来掉到0.3v 左右。 找了一块正常的,测量是一直稳定的3v3。 基带电源换了两次还是一样。  而ldo3还是ldo2是正常的。  不修了 退了

网友B:
6带以下都不修,6代同行价才60块,5S收多少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6带以下都不修,6代同行价才60块,5S收多少?

5s修200人民币

。  修不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