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MacBook pro a1706 进水不开机。

楼主(2021-03-04):
一台a1706 进水,测试发现主板显示座背光供电脚旁边的EDP_INT_AUX_N信号脚短路了。该信号直通CPU。
请问这款CPU是i7-6567u,客户只要资料请问能不能换同平台的i3或i5上去?

网友:
这个信号只影响认屏,如果别的没问题,外接显示即可要数据,还可以用硬盘目标模式,外接转接盒来读取数据,以上3种模式均可读到资料。

网友:
感谢二楼的认真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