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宏基4750笔记本主板不开机

楼主(2021-03-04):
宏基4750主板,不按开机键情况下,通电南桥热,测量3.3/5v电压都有,公共点19伏也有,电池充电灯闪烁,能检测到电池,电源灯也亮,请问是什么问题,之前进点水,图一,第一个灯和第二个灯亮

网友:
缺电压吧

网友A:
上电能上到多少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电能上到多少?

没有维修电源,测量公共点是19伏,usb数据对地不短路,关键是插上适配器,系统指示灯亮

网友:
看灯很难判断

网友:
你的维修思路是什么呢   你这也样让大家怎么帮你分析吗?

网友:
主板坏了   换主板吧

网友:
系统指示灯亮是自动上电?

网友:
拆电池用稳压电源试试

网友:
学习了,感谢617877823的分享,

网友(点评):
你学习了什么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灯亮就等于开机了吗

网友:
电流是多大呢?有短路吧

网友:
,图一,第一个灯和第二个灯亮 做维修的好像一般不看这个东西,找图纸按不上电排查吧

网友B:
没维修电源,穿电流表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维修电源,穿电流表啊

打错字了 串电流表试试

网友:
我的一样啊,修没有价值直接卖了一块主板

网友:
只能建议你会看图纸的话,下载个图纸,然后先测量下各大感的阻值有没短路(有短路就先查短路)以前测量下二个指示灯都亮的情况下各大电感的电压,再根据图纸慢慢查问题,如果不会看图纸只有一个万用表的话,估计除了通病和其他能看出来烧毁了的故障你可能能处理外,其他的故障你应该也处理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