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关于 恒流板 和 灯条 电压的问题

楼主(2021-03-04):
以前没注意,现修一32寸显示器。暗屏。

拆开发现灯条爆珠,想购一灯条。
但同型号的灯条说是40---45V。但自己测恒流板灯条接口是稳定的69V。

商家说是恒流板也有问题。请教下这个电压正常吗?

网友A:
恒流板空载电压会高一些。。不过不会一直給后级供电啊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恒流板空载电压会高一些。。不过不会一直給后级供电啊。。。

空载是69V,装上灯条还是69V,不过灯不亮,估计相当于空载吧,爆的灯珠好几个,等灯条回来装上再测一下看看。

网友:
对。。后级灯条已经开路了。。等于没有灯条的。。你就没有灯条在屏外代换一下试试吗?灯珠有3伏和6伏的。。看看每一组有几个灯珠。。不就知道是多少伏的总电压了吗?

网友:
恒流板电压和灯条工作电压不匹配的话也会损坏灯条

网友(2021-06-29):
多少个灯珠,你大概算一下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一般60至75V之间,要看有多少灯珠

网友:
直接更换恒流板

网友:
看灯的个数和窜并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