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款Z490主板不出CPU供电维修

楼主(2021-03-04):
这个板的故障是装U不出CPU供电  不装U能出CPU供电 别人先拿到手已经换了CPU供电芯片 放在那里没思路了 昨天拿给我了  我拿到手量了一下  确实只有CPU供电和复位不出 时钟也都出来了  检查了一下CPU针脚完好  就用表量了一下桥周围的电容 量到一个电容没电  拿了一块其他型号的Z490对比那个电压是1.24V  VCCDPHY_1P24  那块好板待机就有了 我量这个待机没有  开机也没有 心一狠 直接干个南桥上去 干完以后发现还是同故障  这就蒙蔽了  后来继续检查发现PCH_PLTRST是出来了的3.3V 显卡插槽上的复位和外设这些的复位走的不是同一路 所以我量显卡复位是0V  {这里也是误判南桥原因之一 以为南桥不发复位 }显卡插槽上的复位阻值正常 经过7408门转换出来的复位竟然是短路的 7408的复位脚对地阻值很低 复位脚电流接近180毫安了 我挑开io脚复位脚以后阻值正常  直接换个io解决问题  另外因为长时间超负荷 7408已经轻微损坏了 换了io以后输出只有2.7V  还有一个就是VCCIO开机测量是0V正常的 不装U测量有输出 设计不同 这个1.24修好也没有

 会员1485678300鑫豆2026-1-8 20:27
 会员1496447300鑫豆2025-12-11 09:57
 会员1112185300鑫豆2025-12-2 11:38
 会员85111300鑫豆2025-11-30 14:46
 会员786319300鑫豆2025-11-21 01:05

网友:
帮忙加一点分 谢谢老哥

网友:
看来看复位不能只看显卡插槽

网友:
不需要图纸都能修吗、

网友:
看来还是IO的问题呀

网友A:
主板现在都没多少人愿意修了!楼主还要南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板现在都没多少人愿意修了!楼主还要南桥

这个板一片2 3000和一些游戏本主板差不多

网友:
真厉害,这个主板不装u可以触发?我记得360开始的主板必须要装上cpu才能触发啊

网友B:
顺便问一下楼主,slp s3是待机就有还是触发后才有

网友:
高手检查的如此祥细,小白要向你学习了。

网友:
这个牛掰了  这种那么新的板我还没修到过

网友:
八块腹肌练成一块的顶你一下,谢谢分享

网友C:
同班同学,先赞了再说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同班同学,先赞了再说……

亚亚

网友:
不是自己私人开的店吧,谁会去备个Z490的桥

网友:
先修复位,看来是io的问题

网友:
感谢八块腹肌功夫好的分享

网友:
看明白了7408不是罗辑门电路。

网友:
7408不用换也能开机

网友:
7408不换南桥复位2.7行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顺便问一下楼主,slp s3是待机就有还是触发后才有

S3肯定是触发后才有的啊

网友:
没搞懂显卡复位跟cpu供电有啥关系

网友:
八块腹肌很吊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S3肯定是触发后才有的啊

哦,我手上有一张主板待机正常 io也有收到开关跳变信号,就是pson脚一直高电平不拉低,还以为是没slp s3r的原因

网友:
牛人修板 看得很爽

网友:
干桥太猛了,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板子还在保修期内吧,华硕Z系列本身就是高端主板了,这个修好能收到较高的维修费,

网友:
这么高端的台板我还真从来没修到过,这个维修费肯定报的起来

网友E:
不上cpu 还能出cpu供电?楼主你上了假负载么 ?还是什么 都没上!直接出来的?

网友:
真正的高手!

网友:
这个牛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上cpu 还能出cpu供电?楼主你上了假负载么 ?还是什么 都没上!直接出来的?

能开机 装cpu就是一个sktocc信号 你人为拉低 不装u也能开 我这个不装U 不拉低也能开 设计问题

网友F:
那么新的东西 不敢修  看贴都有点蒙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那么新的东西 不敢修  看贴都有点蒙

有点忙 帖子没写好  没时间。。。。

网友:
感谢分享 我给你加分

网友:
一开始被电压误导了,走了弯路。

网友:
修台板出身的我居然看的一脸懵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