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urface laptop一代换电池后不开机

楼主(2021-03-04):
刚开始插电源灯都不亮,更换m22j9vdc芯片后插电源灯亮,但还是无法开机,有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

网友A:
回帖 都没看到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回帖 都没看到分

不知道什么分,第一次用这个软件

网友:
换的ec哪里来的

网友B:
要买一样的料板拆才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买一样的料板拆才能用

你那里能修这个不

网友:
支淘宝买一块料板,上次拆PRO3的时候不小心把EC烧了,就是买的料板,换的EC

网友:
微软的本做工  比苹果还好  赞一个

网友(2021-04-22):
surface的机器装电池装主板要小心,要用东西先挡住电源口,打螺丝完后再取出挡电池口的东西,我这里有好几个师傅都是换电池烧EC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