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卡显存检测软件使用问题求解

楼主(2021-03-04):
N卡显存检测软件要在UEFI启动中才能引导进入,求教各位大佬,主板不支持UEFI引导的,要如何才能引导进入N卡显存检测软件?

网友:
回帖 都没看到分

网友:
主板不是可以非uefi模式启动吗?改一下设置

网友:
只有换主板了

网友:
最好H81.B85主板,我自己的B250,测A卡的无法运行,

网友:
在网上查资料,用纯DOS引导,用BDU制作UEFI引导均无法使用N卡显存测试软件,看来只有换主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