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dell 5580

楼主(2021-03-04):
dell 5580 版号
17859-1
待机0.02,开机0.6左右掉电,没头绪,
掉电

网友:
不是BIOS问题吗?刷一个试试

网友(2021-04-09):
修好了没? 遇到一样的一台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个。怀疑是bios的问题,可是主板就看到一个ecbios,不知道咋搞了

网友:
差集成显卡供电,检测不过去

网友(2021-08-04):
同样的问题,有的是时候可以开机,有的时候不行

网友(2021-10-10):
CMOS电池看看电量足吗

网友(2022-05-05):
楼主的5580修好了吗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样的

网友(2022-10-22):
我也是同样问题,修好了吗

网友(2025-10-14):
有修上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