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看看这个简单的声光控开关电路

楼主(2021-03-04):
基本原理比较简单,声光信号输入IC,再控制可控硅,就可以控制L1

请教D5和D6的功能是什么,是降低耐受电压用的么

在实际使用中,灯光L1的位置接入了一个笔记本电脑配置器,220V进19V出,19V接的LED灯带,接上工正常工作了3天不到,坏了。一查,D1和D6击穿。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击穿原因是什么,是笔记本适配器的反向电压造成的,还是并联的手动开关K1造成的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不出所料,用了一天后,又坏了

这次的现象是有声音可正常亮灯,但应该熄灭时却每隔1秒钟闪灯一下,一直闪,直到有声音再亮灯,然后又闪。 测量了各个地方没发现坏的,断开可控硅控制脚的100欧电阻,灯不受声控了,但还是闪。换了个小的LED类泡试,闪的速度变的快多了,一秒闪好几次。能是哪里的问题啊

网友A:
D5.d6是可控硅到灯的回路。两个串联是为了增加耐压值。实际也是为了降低成本。我不知道你的电路是怎么工作的,持续工作,肯定是过流或者过热了。

网友:
图好像不对吧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D5.d6是可控硅到灯的回路。两个串联是为了增加耐压值。实际也是为了降低成本。我不知道你的电路是怎么工作 ...

D5D6串联在这里不是为了提高耐压值,是提高可控硅导通后的电路压降,好持续给控制电路供电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D5D6串联在这里不是为了提高耐压值,是提高可控硅导通后的电路压降,好持续给控制电路供电

可控硅的原理不一样,可控硅类似开关,假设是常开路的可控硅。就必须加一个高电平,开关就会导通,只要导通就不需要再加电压,关断就需要一个低电平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控硅的原理不一样,可控硅类似开关,假设是常开路的可控硅。就必须加一个高电平,开关就会导通,只要导 ...

你看清楚电路图,桥堆后没滤波的,所以可控硅会在交流电过零时关闭的,所以要维持控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看清楚电路图,桥堆后没滤波的,所以可控硅会在交流电过零时关闭的,所以要维持控制

唉,这个对错也无所谓,你分析的也不是没道理。具体我也看不懂。

网友(点评):
用在直流电是不需要维持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看清楚电路图,桥堆后没滤波的,所以可控硅会在交流电过零时关闭的,所以要维持控制

维持控制貌似不对,从图上看,220过了整流桥,加到可控硅阳极的就只有正向电压了,就算下半周也被翻正了。另外,从实际来说,当D6击穿后(相当于短路),如果是起维持导通的作用,那么效果应该是亮不起来,可实际情况是,D1 D6击穿后灯带就常亮了,不受任何控制,一直亮。我也想不通为什么会是这种效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5.d6是可控硅到灯的回路。两个串联是为了增加耐压值。实际也是为了降低成本。我不知道你的电路是怎么工作 ...

哪里降低成本了,应该如何改造。这个电路现在很不稳定,一定还会坏

网友:
D1, D5 和 D6 击穿的可能性非常高, 在正向时, 没经过L1. 少了负载, 电流非常高。 反向时有了L1, 电流会低很多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维持控制貌似不对,从图上看,220过了整流桥,加到可控硅阳极的就只有正向电压了,就算下半周也被翻正了。另外,从实际来说,当D6击穿后(相当于短路),如果是起维持导通的作用,那么效果应该是亮不起来,可实际情况是,D1 D6击穿后灯带就常亮了,不受任何控制,一直亮。我也想不通为什么会是这种效果

D1接通,副半周直接过D2,L1会表现常亮。电源适配器都是开关电源,接通瞬间内部电容充电会有很大的电流。二极管容易浪涌坏掉。

网友:
加油,加油加油努力奋斗

网友:
减少浪涌,可以在K1两端并上一个R C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D1接通,副半周直接过D2,L1会表现常亮。电源适配器都是开关电源,接通瞬间内部电容充电会有很大的电流。 ...

对啊,我咋没想到呢,这下知道为啥会常亮了。看来下一步要解决浪涌电流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D5D6串联在这里不是为了提高耐压值,是提高可控硅导通后的电路压降,好持续给控制电路供电

我感觉就是这样,不然控制电路只有0.几V的电路了,还能控制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D5D6串联在这里不是为了提高耐压值,是提高可控硅导通后的电路压降,好持续给控制电路供电

这玩意又坏了,现在的现象是有声音可正常亮灯,但应该熄灭时却每隔1秒钟闪灯一下,一直闪,直到有声音再亮灯,然后又闪。 测量了各个地方没发现坏的,断开可控硅控制脚的100欧电阻,灯不受声控了,但还是闪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玩意又坏了,现在的现象是有声音可正常亮灯,但应该熄灭时却每隔1秒钟闪灯一下,一直闪,直到有声音再 ...

你是不是接的LED ?功率小了,LED灯泡两端并一个334、450V的电容看看,或者接普通卤素灯泡测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是不是接的LED ?功率小了,LED灯泡两端并一个334、450V的电容看看,或者接普通卤素灯泡测试

换了大功率的LED灯试,还是这样,闪的慢一些。但换白炽灯就能正常工作。这可控硅的脾气,还是摸不清啊。

网友(点评):
那就只能LED上并电容了

网友E:
楼主还是上手实测一下吧,数据分两组,一组灯亮时,一组灯灭时,然后再比较分析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还是上手实测一下吧,数据分两组,一组灯亮时,一组灯灭时,然后再比较分析下。

这个电路板总共才10来个元件,测量是没有用的,测量的值都是正常值。

第一次修好后,完全正常。然后使用不到一天,半正常半不正常,测量也没发现问题。把第一次修后没换的4个m7贴片二极管换成普通二极管,又好了。毛病一定是出在整流桥及连接的二极管上,至于为什么会这样,没有非常扎实的电路基础是无法解释的

网友(2021-05-22):
动手能力不错    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