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USB接口有供电,不读数据

楼主(2021-03-04):
USB接口有供电,不读数据,请求帮助

网友:
一般有供电不读取的话,是不是都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USB接口有供电,不读数据,请求帮助

测下供电是否正常   数据线的阻值是否正常

网友:
测量对地阻值

网友A:
笔记本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笔记本吗

是的联系笔记本不知啥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