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适配器 功率和类型无法确认 不认适配器 不充电维修

楼主(2021-03-04):
  DELLG3 3579 商户拿来说不充电,说换电源适配器试过了。不行。拿来给看下。
  插上原机适配器,开机,试机出现 警告信息:
  warningmessage
alert the ac power adabter wattage and typecannot be determined
the battery may not charge the system will adiust theperformance to math the power available

英文26个字母分开都认识,但是合一块就认不全了,所以就翻译了一下

大概意思就是:不认电源功率,不能充电,系统根据性能调整性能。
进BIOS里看电池信息

确实不认适配器功率,也不充电。商户说换过适配器了,哪就拆机测一下接口和主板吧。
用电解电容一只脚插进,接口中间的孔中,测量中间孔到主板接口位置PJPDC1,  1脚PSID通断正常,
基本排除接口中间孔问题了。上电测也有3.3V电压。

电压都出来了,还不识别感觉有点麻烦了,鑫智造中找了一下图纸LA-F611P, 看了一下

测量如下

这TMD都正常呀,又装起来,从官网下载最新的BIOS更新了一下。更新过程中看到有更新EC程序。更新完还是一个样。用波波测了下PJPDC1接口的1脚 PSID有波呀。

算了算了暂时不修了,放下了。去修别的本了。没有思路了。缓缓再说。
修别的电脑的时候,还在想这个本难道EC坏了?EMC1416,手中也没料。
PS_ID也就去哪几个地方。该查的也都查的差不多了。
第二天又接到一个DELL N4050的本档LOGO整套来的哦。带包带适配器哟。
先去掉硬盘,还档LOGO,看来也是通病来着。这个好修。1个来小时搞好,放在柜台上试机。
然后又看到柜台边上的G3 3579鬼使神差的把这个N4050的电源头拔下来,
插入G3 3579上。
开机进BIOS,看到

卧槽,也认到了,也充电了。这TMD是闹哪样。
再次用波测了一下PJPDC1的1脚波形

整了半天适配器坏了卧槽卧槽 卧槽。
从市场找了一个原装的适配器充了一会,一切正常
不知道商家是怎么试的!!!

凶手照片。

此机挣不到了。发论坛涨涨积分吧。涨涨经验吧。
重点是分享维修过程

 会员595149300鑫豆2026-2-15 11:52
 会员196140300鑫豆2026-2-8 22:47
 会员1302863300鑫豆2026-2-3 19:27
 会员226865300鑫豆2026-1-14 14:31
 会员330025300鑫豆2026-1-7 22:44

网友A:
别人说的只能作为你的参考。不能全信。他懂得没有你多,你也不知道他换的是什么货色的适配器。就算是全新原装DELL的90W适配器,插到需要130W以上的机型也是会报错的(CMOS里面没禁用适配器警告的话)

网友B:
我觉得只要是解决了问题就要收费的,最起码的检测费用是要收取的,还有电费什么的,毕竟付出了劳动

网友:
而且也毕竟帮客户解决了问题,虽然存在一定的客户误导的现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别人说的只能作为你的参考。不能全信。他懂得没有你多,你也不知道他换的是什么货色的适配器。就算是全新原 ...

对 对 对 话不能全信。
为啥相信他说,因为他是卖联想和DELL的专卖店。应该有原装的,所以没有往哪方面想。

网友C:
凡是到我手上的这种不充电,我一定要找个原装大功率的充电器来试试,眼见为实  别人说的我都不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凡是到我手上的这种不充电,我一定要找个原装大功率的充电器来试试,眼见为实  别人说的我都不信

嗯呢,以后DELL HP不充电了,先找个原装的适配器试下

网友D:
你最开始的波形都不对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最开始的波形都不对啊

嗯。只看到有读适配器,应该是没有读到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只要是解决了问题就要收费的,最起码的检测费用是要收取的,还有电费什么的,毕竟付出了劳动

商户,一个适配器自己就解决了,
商户这种情况收不到多少费用,而且以后还会别的生意给你修的。
收费就适当意思意思就得了

网友F:
学习了 好像戴尔的笔记本经常回碰到类似问题

网友:
感谢分享,经验很重要

网友G:
楼主自制一个充电头多好啊

网友:
所以说很多还是自己亲自试了才知道适不适用

网友H:
晕菜,这个故障不应先换自己的好适配器试一下再拆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晕菜,这个故障不应先换自己的好适配器试一下再拆的吗

大意了。大意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自制一个充电头多好啊

嗯 对。改天做一下,但是哪个DELL充电器里的哪个三脚 的像三极管一样的芯片是啥型号嘞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学习了 好像戴尔的笔记本经常回碰到类似问题

确实不少,大部分是电源适配器,充电接口和哪个33欧的电阻。

网友:
前几天遇到个一模一样的,Dell 15-5567 上家连ec都换了,我又把psid相关电路全部测了换了一遍,还是不行,死马当作活马医换了个88739然后放弃了……

网友I:
另外,你图中pq1电路走向应该是s级流向d级吧,也就是ec赌博发出信号去电源头端

网友J:
n4050挡logo的怎么修好的
修修
通病来着,独显啊。
详情
对对对,这个是怎么修好的?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n4050挡logo的怎么修好的
对对对,这个是怎么修好的?

网友:
前几天一个dell小口的笔记本也是不充电,客户自己换过电池一样,结果拿过来换个电源就好了

网友:
相信自己。。。客户说的只能参考

网友:
峰回路转

网友:
DELL HP 联想 游戏本都最好找原装的先试试

网友:
随便接个19.5v加个DELL专用充电头,里面有功率芯片

网友:
大师也偶尔钻到死胡同里了

网友:
那是你不会想办法,这情况我100%能收到维修费

网友:
话不能全信

网友:
哈哈 废了好大的劲 适配器坏了

网友:
高手维修思路清晰

网友:
先赞了再说…

网友:
手里有一台Dell 不充电不知道怎么修了

网友:
低级失误

网友:
哈哈哈,遇到过这种情况,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以后再遇到DELL 的不充电要用原装电源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另外,你图中pq1电路走向应该是s级流向d级吧,也就是ec赌博发出信号去电源头端

是的呢!亲

网友E:
引用 网友J:
n4050挡logo的怎么修好的

通病来着,独显啊。

网友:
客户和同行的话都不可信,到手的机器还是要自己试一下

网友:
一般不充电的,我都是先换一个适配器先试试

网友:
嗯。只看到有读适配器,应该是没有读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通病来着,独显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加焊吗

网友:
DELL机器确实适配器问题 不充电的多,加分了

网友:
惠普戴尔都有这个情况

网友:
可调电源都不能充电就是电池和主板的问题了

网友:
对于90W以上的不充电的机器一定要找个功率够得确认好的来试机!

网友:
应该是功率不够

网友:
一般拔了电池在开机,在关机,在上电池就好了

网友:
hp dell带针的都是这问题

网友:
这么巧啊,刚修过这机器,在系统里打开word办公不定时蓝屏,重新安装系统后故障一样,后来从官网查看驱动发现显示状态是紧急,然后从官网下载新的bios升级后,又把官网驱动挨个打了一遍,拷机两天没出现蓝屏情况,,,,,

网友:
是到我手上的这种不充电,我一定要找个原装大功率的充电器来试试,眼见为实  别人说的我都不信

网友:
碰到过 适配器功率不够 不充电报错的

网友:
必须回帖才能看全文

网友:
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

网友:
嗯  我之前dell 一体机  必须在市场找原装适配器  才可以 去除开机报错问题

网友:
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

网友:
搂主大意了

网友:
图纸是关键啊  我也弄了这个新制造  真好用

网友:
学习一下大师的经验

网友:
老铁的每篇帖子都是静心看完,学习,维修界里有你这些大师,还是嘿牛的,继续关注

网友:
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 ,从来不听客户说的

网友:
应该不是原装电源或者有故障。

网友:
我都是先换几个适配器再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商户,一个适配器自己就解决了,
商户这种情况收不到多少费用,而且以后还会别的生意给你修的。
收费就 ...

我有上一台 DELL 板号HP tpn 194  版号DAG3AAMBAG0   换了新DELL 150W的功率的都不行啊,

网友(2021-04-09):
这种问题搞到爆炸

网友:
G3问题好像比G5多呀

网友:
只看到有读适配器,应该是没有读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