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复印机]
京瓷FS-6525MFP开机报错6000 不花一分钱搞定!

楼主(2021-03-04):
   京瓷FS-6525MFP复印机开机显示故障代码6000 联系维修人员,经查询故障代码6000为定影温度过高或者过低,打开侧盖板取下定影发现一点温度没有,万用表测量加热灯阻值无穷大,于是拆开定影发现一个温控器开路,导致定影不加热报错故障码6000,这种形式的温控器只需要拆下敲打几下,用万用表测量恢复导通。装机测试恢复正常。

网友:
打印机维修小白,路过学习。。。

网友A:
不爱修打印机,没啥好修的,就拆拆装装,搞得脏兮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爱修打印机,没啥好修的,就拆拆装装,搞得脏兮兮的

为了钱啊,无所谓了!

网友:
脏兮兮,脏兮兮的,难受

网友:
不爱修打印机,没啥好修的,就

网友B(2022-12-17):
非常感谢,我京瓷6525机器出现这故障,按照你说的请电师傅弄的,就能正常复印了。太感谢您的分享,少花冤枉饯。好人一生平安!

网友B:
太感谢分享给我们的好心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