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下RT8120A各引脚电压正常不?

楼主(2021-03-04):
如图中,上电测试  1脚7V 2脚4.8V  3脚0V  4脚1.7V  5脚12V  6脚0V  7脚1.19V  8脚3.9V  这样的数据8脚是去VDD的应该大约2V以下才对,师傅们6脚反馈脚有0V的吗?  自己猜想是不是IC坏了不知道对不,师傅们给个意见。

网友A:
8脚就是输出电感的前端,用万用表测的话就约等于输出电压。你这输出3.9V比较诡异啊,是给哪里供电的?
6脚FB一般是由输出电压分压而来。你这输出都3.9V了,怎么FB是0呢?
你这输出电感不会是拆掉了或者损坏开路了吧?
1脚7V也不对。5脚12V时1脚要大于11V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8脚就是输出电感的前端,用万用表测的话就约等于输出电压。你这输出3.9V比较诡异啊,是给哪里供电的?
6脚 ...

是啊,你说的太对了,我把电感拆了测量的,因为上管短路坏了换上新的又坏,后来拆电感

网友(点评):
MOS管短路最好连主芯片一起换掉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啊,你说的太对了,我把电感拆了测量的,因为上管短路坏了换上新的又坏,后来拆电感

电感被你拆了,电路结构都改变了,你这时带电测量芯片怎么可能有正常的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感被你拆了,电路结构都改变了,你这时带电测量芯片怎么可能有正常的电压

后面短路了,电感的存在使得ATX电源开不起来,开起来也马上自动停

网友(点评):
但是你拆了量意义不大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8脚就是输出电感的前端,用万用表测的话就约等于输出电压。你这输出3.9V比较诡异啊,是给哪里供电的?
6脚 ...

你说的芯片是指RT8120吗?